这个是轴承吗?

楼主(2012-12-13):
今天从仓库轴承里翻出来的,第一次见过,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哪位大侠能解惑下吗?这东西有什么用,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是轴承,滚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轴承,滚珠轴承

那这种轴承一般会用到什么地方,是有特殊用途吗?

网友:
带柄轴承

网友:
滚针轴承、。我是用在做导向轮。

网友:
带柄轴承带柄轴承

网友:
带柄轴承,我见过的是用在金属锯床上用来给锯条导向的。还有传送带边缘导向,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懂。

网友B:
螺栓型滚轮滚针轴承

网友:
可以做随动器

网友:
凸轮轴承,导向用较多

网友:
用作导向的,找一本THK的书看看

网友:
正确的叫法叫做“滚轮”或“轨迹滚轮”

网友:
凸轮随动器

网友:
MISUMI上有,里面叫凸轮随动器,一般与凸轮,曲柄等结构配合,把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

网友:
这种轴承用在凸轮上的。上拆加工中心的凸轮箱,里面就是这种的。

网友:
实际是滚针轴承,作导向用的轨迹滚轮!

网友:
MISUMI的目录里有标准件  ,叫 凸轮轴承 随动器

IKO  和 INA也 生产的

网友:
这个件应用很普遍!

网友:
是凸轮随动轴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型滚轮滚针轴承

书本上有的不稀奇,能对上号就很给力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惑,让我知道了这东西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