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加工模具钢用什么刀盘和刀片?

楼主(2012-12-14):
请教各位同行:我最近要加工一批磨具钢板铣平面(锻件余量很大,单边都有10~12mm),有5CrNiMoV,718,738等材料,用普通的单刀切削效率太低,用机架刀片的刀盘总是粘刀,卡铁屑,总打刀,我用的刀片是普通的YT5和YW2效果都不怎么理想,机夹刀盘吃刀超过5CM就很费力,分多刀切削又慢毕竟是粗加工太费时不划算。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同行同行指点应该用什么样的刀具和刀片,拜求各位大神回答!

网友A:
试试肯纳的重切削刀,效率不错。

网友B:
机加刀盘超过5MM就很费力,说明你的机床功率不够,,,楼主提供下你的机床功率情况,才好说用什么刀盘合适---------

楼主(2013-02-08):
引用 网友B:
机加刀盘超过5MM就很费力,说明你的机床功率不够,,,楼主提供下你的机床功率情况,才好说用什么刀盘合适- ...

四米龙门铣,主切削头是11.5KW,两侧铣头是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肯纳的重切削刀,效率不错。

肯纳重切削刀?能否说明确些?

网友C:
多大的刀盘啊? 你刀片选的不太好  别用YT5 !!!用YT14  15也别用YT5   W2不清楚     你用YS系列的试试  YC10也可以  卖刀片的商家会给你合适的刀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刀盘啊? 你刀片选的不太好  别用YT5 !!!用YT14  15也别用YT5   W2不清楚     你用YS系列的试试   ...

谢谢,让厂里买试试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刀盘啊? 你刀片选的不太好  别用YT5 !!!用YT14  15也别用YT5   W2不清楚     你用YS系列的试试   ...

是直径250的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