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为100的圆板下料,最多能下直径为4的圆板多少件?

楼主(2012-12-14):
直径为100的圆板下料,最多能下直径为4的圆板多少件,小圆如何排布才能最节省钢板,理论应如何计算出
请教小圆应如何排版?能做多少件求计算步骤?请各位大侠指教  比较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3Q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下料,板厚多少,什么材质?

网友B:
计算步骤啊 ,这个没有啊,我们是机器 直接算出的哦!

网友C:
囧,个人觉得是这样计算。求大圆的最大内接正方形的尺寸,再求小圆的外切正方形,再进行计算~懒一点就用CAD画吧~这种比较费料, 另外还有一种错行的计算方法,暂时不知道怎么计算~
看图吧 最多弄545个,这是错位的

平行的居然多一点

错位的余量多一点。。。
还有一种。。。

网友D:
你的板厚和单边余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步骤啊 ,这个没有啊,我们是机器 直接算出的哦!

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厚和单边余量是多少

没有余量   只计算理论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下料,板厚多少,什么材质?

不计余量  小圆4就是算余量后的,

网友(点评):
冷冲压的话,单边余量不足会塌边,产品肯定不行,如果激光,要考虑激光间隙。材质不同间隙不同,目前算出料交错数量可以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囧,个人觉得是这样计算。求大圆的最大内接正方形的尺寸,再求小圆的外切正方形,再进行计算~懒一点就用CAD ...

大侠 您这三种方法哪个下料下的小圆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您这三种方法哪个下料下的小圆最多??

图上不是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