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实体.PRT图怎么导入到.现有的DWG图中?

楼主(2012-12-14):
做好的实体.PRT图怎么导入到.现有的DWG图中?

网友:
好像木有吧,只能在ug中转换成CAD三视图吧,不知楼下的有何方法

网友:
不知道你是要导入轮廓图还是效果图,如果是效果图你可以直接截图然后插入-对象,或者最简单的ctrl+C/v
如果是轮廓图的话,你在工程图中建立一个轴测图,然后导出来dwg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有导 2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