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圈数不变,怎么把高度变成78mm,已经回火了

楼主(2012-12-14):
弹簧外径30mm,高度82mm,钢丝外径2.6,现在保证圈数不变的情况下,怎么把高度变成78mm,已经回火了,高手们请指教,加急中~~~

网友A:
不好办。

做个工装压紧状态下重新回火定型,试试吧。或许要过压一些。效果只能试试看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办。

做个工装压紧状态下重新回火定型,试试吧。或许要过压一些。效果只能试试看了,呵呵。

朋友,不太现实。我们公司回火只能改变外径,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这个试验没有做。现在手里有三四千个这样的弹簧,而其还电镀好了,你这个只能当实验,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不太现实。我们公司回火只能改变外径,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这个试验没有做。现在手里有三四千个这 ...

这么多?!真牛。

那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先做新的,再设法修不合格的了。没想到什么速效的办法,呵呵,抱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真牛。

那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先做新的,再设法修不合格的了。没想到什么速效的办法,呵呵,抱 ...

哎,没办法,订购商说改就改,不能全部过渡,愁啊~~~

网友B:
哪个单位的

网友C:
用压力机做压并测试,压并回弹之后,高度会降低一些,你可以试验压并力和时间对自由高度的影响

网友(点评):
是个办法,当然,标准弹簧在制造过程中就要做强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单位的

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把高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力机做压并测试,压并回弹之后,高度会降低一些,你可以试验压并力和时间对自由高度的影响

昨晚用重物压了12个小时了 ,今早测了以下降了20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用重物压了12个小时了 ,今早测了以下降了20丝

要将弹簧完全压得并圈,超过其弹性极限并保持一段时间,只下降20丝,实在是太遗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将弹簧完全压得并圈,超过其弹性极限并保持一段时间,只下降20丝,实在是太遗憾了

这个时间能不能具体点,时间长了的话怕对弹簧有影响,看来要做些实验了~~~

网友(2013-01-23):
什么用途呢?如果是安全阀用的,你这么一做就算是全废了。

网友:
楼主应该总结一下了哦!经过这么久了,问题没有解决也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2013-02-24):
找人干吧,或是重新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