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学自动换刀,可是自己编了一个程序之后机床就装不了刀了,还请大侠们教教我

楼主(2012-12-14):
图是我自己编的程序是
%
G00G90G54X21.56Y27.817S1000 M03
G43Z3.H00
G81Z0.0R3.F250.
G80
M05M09
M06
M52 T10
M53
G00G90G54X63.492Y38.245S1000M03
G43Z3.H00
G81Z-24.504R3.F250.
G80
M05M09
M30
%

楼主:
先加工16的孔,之后换刀加工10的孔

网友A:
自动门 M52    哈哈。。
没玩过
MO6后面加换刀号
自动门什么的 还是别玩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说 编的一塌糊涂, 首先你加工16孔的钻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门 M52    哈哈。。
没玩过
MO6后面加换刀号

我手动装得16的钻头

网友:
你是在仿真软件里玩吗?

网友:
首先呢 你没告诉CNC第一把刀 然后没刀补号  自己想想 改一下

网友:
把T10放M6前面的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还有第一个孔没有深度

网友B:
第一句程序没有呼出刀号,比如T1M6,第二句和后面的G43后头H是0,第三句Z向无切入量,另外进给量250.0也有问题,一般是没有小数点,除非是按毫米每转进给。最后,程序结束请将刀退回原点,刀在工件上方距离太低可不好。M30前添加这样两行G91G28Z0;G91G28Y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句程序没有呼出刀号,比如T1M6,第二句和后面的G43后头H是0,第三句Z向无切入量,另外进给量250.0也有问 ...

可是最后刀具要是回到原点的话不利于装夹工件,那程序最后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点评):
反了:z0,x0

网友:
程序有点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最后刀具要是回到原点的话不利于装夹工件,那程序最后应该怎么设置?

没听说过这样会不利于装夹工件的……难道刀停在工件上方3毫米就容易装夹么?什么逻辑?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只回Z向,其他方向不回。但台面离你会很远,你认为这样装夹也方便吗?

网友:
看看机床说明书吧,手工编程挺容易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