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墙体材料模具采用什么材料,模具寿命大概多少万次?

楼主(2012-12-14):
       一家生产建筑用新型墙体材料的公司找到我们,要求我们设计和制造模具,每模2-8件,使用寿命为十万次以上,按照GB13545-2003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标准。我们想用Q235材料渗碳淬火不知道可以不,请做过砖模的前辈指点下,多谢!

网友A:
10万次,单边磨损1mm,渗透不可能。

网友:
新型墙体材料是什么材料?塑胶还是什么其它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为了环保,国家逐步淘汰粘土烧结的红砖。采用煤矸石、粉煤灰、页岩等材料用模具成型后烧结而成的空心砖等

网友:
Q235材料渗碳淬火?

它能这么热处理?

网友(点评):
渗碳后可以淬火。

网友(点评):
还是换材料吧

网友:
用高锰钢吧,这种材料是工程机械行业用的耐磨材料,用来对付矿山、沙粒的,硬度很高,挖掘机那些铲子,就是这种材料做的

网友(点评):
对。我们想用20CrMnTi或20CrMnMo渗碳淬火寿命可能更长些

网友(点评):
20CrMnTi、20CrMnMo是齿轮常用的材料,渗碳淬火后确实比较耐磨,但能不能对抗砖石材料中的SiO2石英砂还不好说

网友(点评):
砖模的使用环境高振动、高粉尘。模具材料高碳的话,使用中怕容易开裂。

网友(点评):
有打桩机的锤子振动大么?那个也是高锰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万次,单边磨损1mm,渗透不可能。

渗碳层1.5mm,淬火HRC60以上,磨削后1.2mm,寿命十万次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做什么模具啊 成型的吗? 要耐高温的吧  这种模具好像要用一种铸铁 热处理后很硬 很耐磨 抗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模具啊 成型的吗? 要耐高温的吧  这种模具好像要用一种铸铁 热处理后很硬 很耐磨 抗高温

模具在常温下工作,型腔需要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