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板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2-14):
现在常见的折板机都是凸模凹模组合的直行折板机构,凹凸模可以拆卸,便于不同规格的板材折边。如  这类型的。
先如果是板材规格一定的话,单就板材需要大批量加工,这装置就显得不便而且效率很低。现设想,板材在输送过程中完成折边,即实现无工位转换加工,就需要输送装置和折弯装置的完美配合,得考虑输送装置在折弯时的定位机构以及怎么实现。初步设想是想通过  类似于这个机构来实现。先问题是材料定位以及折弯角度如何保证。
      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如果是大批量小件的话,我建议做个简单的冲压模,定位那就好说了,冲压模里面设计定位销或者定位边就行了
如果是折弯机折弯的话我建议同一尺寸的一次性折弯,免得老是去调折弯尺寸,折完这一尺寸之后再下个同一尺寸
不知道理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是大批量小件的话,我建议做个简单的冲压模,定位那就好说了,冲压模里面设计定位销或者定位边就行 ...

你的意思我知道,这设备的原型就是冲压模的,但是为了节省人力,打算做成自动线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你的想法早就有了,焊管、方管、U形槽都是这样生产线连续成型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投资也高。

网友B:
两边滚压成型   两断定长切断带折弯   就可以完成一个四方合的过程  无人工.
两端位置切断带折弯角90度有点难度,一般87度,所以模具配合要很好,且材料要反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滚压成型   两断定长切断带折弯   就可以完成一个四方合的过程  无人工.
两端位置切断带折弯角90度有点 ...

恩,现在图纸基本成型了,就等下料做出来实验看可不可以,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自动化冷弯成型生产线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网上搜下冷弯成型技术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自动化冷弯成型生产线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网上搜下冷弯成型技术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也想学一下

网友:
可以的我们公司可以提供整套的是设备。开板。折弯、孔、剪切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自动化冷弯成型生产线
如果是的话,你可以网上搜下冷弯成型技术手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上找了一下,  这张图片给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解决了滚轮安装的角度问题,谢了啊。

网友:
这不就是冷弯成型机组吗

网友:
听不太懂,也就研究过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