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有一段时间了,但画图总感觉没谱,自己标的尺寸,希望大家帮助一下!

楼主(2012-12-14):
希望大家帮助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2-15 11:54):
谢谢大家的帮助,听了大家的意见,自己改了下感觉踏实多了!继续努力!谢谢诶!

网友A:
我就提一个小意见。你的尺寸有一个是82.500.
天,这个精度多难丫,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82.5跟82.500有本质的区别的哦

网友(点评):
切割边表面光洁度没给出

网友(点评):
左视图没有中心线。因此宽度25这个尺寸的设计基准不知道是以前后两铣过的平面为基准还是中心为基准

网友(点评):
82.5跟82.500有区别?很多企业的公差要求是根据小数点的位数来定的,这样的话位数越多公差越严格。也有很多企业规定公差大小跟尺寸的大小有关,尺寸越大,公差范围就越大。我更加偏向第二种。

网友(点评):
菩提说的对,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点评):
小女子越来越厉害啦!在富士康的很多图纸中,82.5;82.50;82.500所要求的公差是不一样的。单从数学上看,这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有区别么?标准里那条这样说了?82.5;82.50;82.500这些,就算有企业规定表示的精度不同,也是在图纸上用文字明确注明了小数点后尾数表示的含义。中国制图标准,甚至ISO的制图标准中,也没有规定说它们有差异

网友(点评):
切割表面的光洁度没什么要求,它没实际作用,做光洁点就为了好看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提一个小意见。你的尺寸有一个是82.500.
天,这个精度多难丫,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82.5跟82.500有本 ...

多两个零嘛
而且是小数点后的, 本质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一般而言小数点后位数多,相对的公差就小。

网友A:
前后两端面相对中心线的垂直度在3丝以内,这个倒还好……基准孔光洁度3.2,估计是半精铰孔,取形位公差为6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两个零嘛
而且是小数点后的, 本质在哪里。。

25.000说明在测量的时候读数要读到小数点后三位。25.001行不行呢?这个难度很大滴

网友(点评):
而且,图纸里的精度也没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00说明在测量的时候读数要读到小数点后三位。25.001行不行呢?这个难度很大滴

那没写  都是0 没有你假想的.001哦。

网友C:
呵呵,问题不少,先说两个显眼的:

1、主视图下部尺寸65的方形凸出部位有没有中心线,该中心线与Φ95的主基准孔中心偏心多少?你标的9.5是2-Φ13孔中右面的孔的中心线与主基准孔的偏心距吧,这样似乎不太合理。习惯上应该标出65与主中心线的偏心距7,然后,65中心对称,33中心对称。可能更好理解些。

2、还是这个部位,剖切时用的是阶梯剖,没问题,可以的,但右侧的剖视图里,似乎在折叠的位置多了一条粗实线,我没记错的话,这里不该有,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改了国标了还是我记错了,呵呵。
呵呵,补充一下:

网友(点评):
好像国标没有变,他阶梯剖是多了条粗实线

网友(点评):
的确,多了那一条粗实现。特别扭

网友(点评):
我用的solidworks2010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去掉呀,这个我没找到。

网友D:
看一点说一点,有点乱哦:
1、那个多面剖视图上边的比例是1:1剖出来的吧?
2、刚硬团的定位尺寸没给
3、做过非标的人应该知道大部分标注螺纹的时候要带上牙距吧?M10-  1.5/M6-1
4、沉头孔中心线位置
5、两端面在铣削加工的时候开始第一面当然考虑考虑跟大孔的垂直度,但是在铣另外一个面的时候就以前一端面为基准了,是不是应该考虑跟第一面的平行度方便加工?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当然这个在标注的时候要麻烦点,或者你对两个面同中心孔的垂直度要求很高
6、25.000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值的问题,而是体现在一个加工精度控制上,加零没错,但是那精度级别也太高了点吧?
7、压紧缝加工面的粗糙度,这个和内圆应该是用线切割加工,内圆可以适当车削加工下,但是这个面你我都觉得没必要还去要求什么了,你这还同时两个面都去要求个粗糙度;
8、整体尺寸摆放位置不够整齐大方。
完毕!有些地方说得不正确,欢迎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点评):
普通粗牙螺纹为什么要带牙距?细牙才这样干

网友(点评):
3mm的缝是锯片铣对付的,这位兄弟做非标设计多久了?

网友(点评):
一般是直接用带锯锯开的,不过老板为了美观线切割割的现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两个零嘛
而且是小数点后的, 本质在哪里。。

多两个0精度就不一样了,难道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再说,我做机械加工的,只看公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多两个0精度就不一样了,难道你不知道?

人家看他是个女孩子 总得有个搭讪的话题吧!

网友(点评):
好吧! 我没错吧。。

网友(点评):
你做机加工很牛吗,我看也不咋地

网友(点评):
怎么? 练练吗?

网友F:
补充3点:1,螺纹孔没有标注加工符合和精度,是否有默认习惯,2,尺寸3的加工符合标反了;3,直径11的沉头孔俯视方向没有尺寸,位置定不下来吧。

网友G:
呵呵,不想看,眼睛吃力,唉,不过国标变了,粗糙度标法变了,呵呵

网友:
看上去有点乱,图纸是设计者的语言,简明扼要,阐明清楚多看看老手的作业,你会进步的。

网友H:
诸位说的“82.5;82.50;82.500”表示不同的精度,在国家什么标准里有这个说法?

网友(点评):
只是体现在检测精度上。也就是在测量的时候读数问题

网友(点评):
在中国的计量检测的标准里有这样的解释吗?那项计量标准说了小数点后的0要这样的读数精度?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提一个小意见。你的尺寸有一个是82.500.
天,这个精度多难丫,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82.5跟82.500有本 ...

表面光洁度不是给出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诸位说的“82.5;82.50;82.500”表示不同的精度,在国家什么标准里有这个说法?

这个 读书的时候都有说  确实有这么回事 上课打瞌睡的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 读书的时候都有说  确实有这么回事 上课打瞌睡的人都知道

是么?我上课没打瞌睡,也没听到老师说不许这样,那时候手工画图,没人乐意多画几个0,后来学CAD,只是要我们设置小数点后面自动消零,并没有说原因。我查了GB/T 4458.1、2、3、4、5-2003,都没看到有这样的文字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提一个小意见。你的尺寸有一个是82.500.
天,这个精度多难丫,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82.5跟82.500有本 ...

我马上改改这几处去,自己看还真没感觉到这些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后两端面相对中心线的垂直度在3丝以内,这个倒还好……基准孔光洁度3.2,估计是半精铰孔,取形位公差为6级 ...

这个取形位公差为6级是要干嘛?

网友(点评):
粗糙度<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看他是个女孩子 总得有个搭讪的话题吧!

既然是做加工的,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什么叫 看她是个女孩子, LZ女孩子懂的蛮多的啦.向她学习吧 别老想着泡妞

网友(点评):
嘻嘻,我也是瞎逛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问题不少,先说两个显眼的:

1、主视图下部尺寸65的方形凸出部位有没有中心线,该中心线与Φ95的主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尤其是最后一个,我是不知道怎么去掉那条线,我用的solidworks画的,我去查查看看能不能搞掉的。前面说的那个问题,我也得改正。

网友(点评):
右键点那个多出来的线,选择隐藏

网友(点评):
不行呀,我用的solidworks2010能不能说一下怎么弄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点说一点,有点乱哦:
1、那个多面剖视图上边的比例是1:1剖出来的吧?
2、刚硬团的定位尺寸没给

整体摆的是按看,我摆了好几次也感觉不好看,没办法就选了这个。粗螺纹应该不用标注牙距吧,我也不懂非标那方面的。其他正在改正,谢谢诶!

网友(点评):
不标注牙距默认就是粗牙的,细牙螺纹一定要标

网友(点评):
嗯,就是粗牙的,我们一般也都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3点:1,螺纹孔没有标注加工符合和精度,是否有默认习惯,2,尺寸3的加工符合标反了;3,直径11的沉头孔 ...

沉孔是个问题,谢谢,我在给它价格小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不想看,眼睛吃力,唉,不过国标变了,粗糙度标法变了,呵呵

粗造度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呀,帮忙指正一下呀,谢谢诶!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新国标,新国标也没有人实施,好像粗糙度的三角形不倒转了,都是正的吧,要么用线条引出来标了

网友(点评):
我也没看过,改天查查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点说一点,有点乱哦:
1、那个多面剖视图上边的比例是1:1剖出来的吧?
2、刚硬团的定位尺寸没给

细牙螺纹应该标出螺距,粗牙螺纹就不需要标,这个地方~~~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摆的是按看,我摆了好几次也感觉不好看,没办法就选了这个。粗螺纹应该不用标注牙距吧,我也不懂非标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标要标注,呵呵,因为之前一次面试人家考了我这方面,平常我都是标个M多少的
但是仔细想下也不太全面,螺纹都有很多种,其中螺距是最基本的一个参数,以前我们坐金工实习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在车床上加工螺纹的时候需要调螺距再车的。。。。
其它英制螺纹,管螺纹,内螺纹,外螺纹,密封螺纹等等
呵呵
最好还是标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两个0精度就不一样了,难道你不知道?

那说明你还是处于一个简单的阅图能力上
好比2.00的尺寸,你可以加工在2.001-2.009范围内都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加工到了2.01就是你的问题了
精确数人家已经给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点说一点,有点乱哦:
1、那个多面剖视图上边的比例是1:1剖出来的吧?
2、刚硬团的定位尺寸没给

我做商用干洗机的,没做多久非标产品,记得以前这样的压紧缝是线切割的,呵呵,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A:
我感觉出工程图还是CAD+插件来得快。您觉得SW如何?我一般先把SW导入CAD再作后期的处理

网友(点评):
CAD画二维图是比较好,就是我不怎么熟悉。

网友(点评):
那个插件用什么插件呀,我去试试呀。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天喻.不是先学CAD,再学SW吗?按道理应该CAD比SW要用的好啊

网友(点评):
这个逻辑推论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你还是处于一个简单的阅图能力上
好比2.00的尺寸,你可以加工在2.001-2.009范围内都不是你的错
但 ...

没标公差+-多少,说明是按未注公差执行.
2.00 在未注公差里就是x.xx +-0.01
如果是2  在未注公差里就是x +-0.1
多两个0的区别就在这

网友(点评):
对,除非在图纸中有这样明确的注释,否则不一定要遵守,这是自立的规矩,也可能是企业订立的,不是国家标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摆的是按看,我摆了好几次也感觉不好看,没办法就选了这个。粗螺纹应该不用标注牙距吧,我也不懂非标 ...

看看下面的截图

在画圈处的线上点击右键

在弹出来的菜单上选择这个

网友(点评):
按你说的弄好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出工程图还是CAD+插件来得快。您觉得SW如何?我一般先把SW导入CAD再作后期的处理

SW出图也是很好的. 姑娘你贴个图出来讨论一下。CAD和SW的

我前一家公司是在PROE里建模,然后导到CAD里标注然后打印.如果要改什么,在PROE里修改再转CAD又标注打印,感觉好麻烦。也不让用SW。

现在这家公司是直接SW建模、出图、打印. 钣金类图纸另外再转出CAD格式供外发加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