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W渲染后的零件插入到CAD中

楼主(2012-12-14):
要求在CAD中现实的是渲染过的实体,而不是线条或者轴测图。
  求大大们指点~~

网友:
不知道现在autocad有没有渲染这个功能
以前用autocad画过三维,画完也都是线条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Solidworks渲染功能在哪里?可以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CAD没用到过渲染功能,以前用CAD画的3D都是线条的

网友:
autocad画的实体,是有那种渲染的,2000版就有这个功能的,而SW的渲染功能,一是由自身的渲染插件,2010版以前是photoworks,2010版之后是photoview360,而keyshot、Cinema 4D 也可以渲染SW文件。
这几个车是用SW建模,并用photoview360渲染,作者是位台湾大师,不是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