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轮胎的转动惯量

楼主(2012-12-14):
轮胎的转动惯量,轮毂加外胎,不带刹车盘的,似乎圆盘的转动惯量公式能行,但轮胎这玩意形状不规则,以14英寸轮胎为例,我照着尺寸画了一个,也称重了。就直接用圆盘的转动惯量计算公式吗?查了不少资料,去了不少玩车论坛,都说轮胎转动惯量是测定的,没有计算的。连轮胎重量都没有几个知道的,只有个别也像我一样用秤称称。我现在需要计算,手里又没有测量轮胎转动惯量的仪器。有什么来等效轮胎转动惯量的经验方法吗?圆盘的转动惯量公式是MO=mr^2/2

网友:
我想可不可以用把轮胎切分成几个近似规则形状的物体,然后求他们的和。精确的话应该是要知道截面求积分,但充气后形状不好确定吧。

网友:
圆盘的公式肯定不行,圆盘质量是均匀分配的,轮胎不是。模型建好貌似可以测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用模型当然能测出来,不过没法验证这个数据了。

网友A:
貌似solidworks可以计算转动惯量,计算质量那个界面里面就有转动惯量这一项,指定质量属性。不过没实际用过

网友:
拆截面,不规则的拆成多个形状规则的小的截面,当成多个环多计算几次。

网友:
就按SW软件计算的,设置好材料特性,转动惯量不就能从属性里算出来了吗?
还是SW软件不可信?

网友:
好像工程有点大,不过应该还是可以的。待高手回答

网友B:
追溯根本就是积分    圆盘的公式也是积分出来的

网友:
既然是软件建模,当然要用软件算最精确啦。需要设置好不同部位的材料的属性

网友:
各种规格的轮胎有重量指标的   各厂家标准也不相同

网友(2013-09-04):
把截面形状对圆心建立方程,然后求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溯根本就是积分    圆盘的公式也是积分出来的

正解。  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加上数学原理。
软件只是个工具。

网友:
那个软件中的质量属性就是所谓的转动惯量吗,请大师解释

网友(2013-10-31):
引用 网友A:
貌似solidworks可以计算转动惯量,计算质量那个界面里面就有转动惯量这一项,指定质量属性。不过没实际用 ...

如何把把坐标放在重心位置?

网友:
3d模型都有了,软件就可以算了啊,UG表示无压力

网友:
把厂家图纸要来,自己在proe里利用环形折弯一下,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可以用 软件计算出来 啊

网友:
大侠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