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振动,这样的情况能仅通过机械连接来解决么?

楼主(2012-12-14):
8个大的电机轴,带动240左右的塑料圆盘,圆盘与法兰(直径50)螺栓连接,法兰上有一20高圆形凸台,上面开孔,与电机轴用螺母横向卡死,塑料圆盘间歇转动120度。现在由于塑料圆盘外围质量过大,离心力大,转动过程抖动且停住时振动(径向)厉害,控制方面调试不了。在圆盘中央放一重物,转动过程平稳了(质量集中在中间了,补偿了外围离心力的影响),但还是停止时有振动,说是以后圆盘换成铸铝,总的质量相差不大,估计质量分布会好点,不会像塑料盘集中到外围。个人觉得就算转动过程平稳了,振动还是会有的,毕竟电机轴与盘尺寸相差太大,电机也是几十块一个的,功率很小,要求的转速又不低。

试问各位大侠,这样的情况能仅通过机械连接来解决么?

网友A:
圆不与电机直接固定,而是做一个专门固定圆盘的

网友:
做一个轴套,做好惯量匹配

网友:
中间用过渡的装置,控制上可以考虑慢慢减速

网友:
兄台你说的有点乱  上图吧
停下的时候振动么?停下来的时候是轴向振动还是周向振动停不准?
说清楚了才好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不与电机直接固定,而是做一个专门固定圆盘的

此方法法应该可行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你的振动好像有扭振,也有径向振动。径向振动可以通过加大轴的刚性实现,但是扭振可能就需要其他的东西了。例如停止后的扭振,需要增加周向的阻尼或者刚度。

网友:
做动平衡吧,这样好点,可以在塑料盘上钻孔

网友(点评):
动平衡大多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做,这里是间歇运动,而且本身就是不平衡体做动平衡意义好像不大哦

网友(2013-03-15):
谢谢你的帖子,从中启发我原来震动和配重···也是有联系的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A:
圆不与电机直接固定,而是做一个专门固定圆盘的

有什么方法能专门固定圆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