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外表面清洗

楼主(2012-12-14):
  我们厂管材外表面需要把上道工序涂抹的浆糊清洗掉,请问怎么安装一个设备? 管道是在滚轮上面直线运动

网友:
高压水洗。

网友:
一个环形套,内侧装了倾斜喷嘴,管子从环形套的中间穿过,喷嘴喷出高压水冲洗

网友(点评):
便宜得狠,造价8w搞定,整机不锈钢,进口的泵,高精度水路循环过滤,风刀切干,

网友:
行业不太了解,觉得楼上的方案可行,但是点评中的造价有点高了,个人觉得利用现有输送线,增加喷嘴和风刀,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2013-03-17):
楼上说的在理,我正在做一个项目是,钢管外表面的除锈、除鳞,钢管在辊道上旋转前进,高压水喷嘴和风刀喷嘴固定冲洗即可。

网友(2018-06-08):
目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干冰清洗技术,干冰清洗是使用无研磨性的固体二氧化碳干冰作为介质,不会损坏设备,利用动能和热效应的结合打破污垢和表面之间的连接,消除污染物。干冰清洗无二次浪费,因为干冰会在撞击表面时,升华为气体,所以需要清理的只有原始污染物。重要的是,干冰清洗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因为干冰清洗无需拆卸,原位清洗。还能减少废品率,提高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