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图中有电缸, 那电缸我们要一点一点画出来 还是之大体画画

楼主(2012-12-14):
proe装配图中有电缸, 那电缸我们要一点一点画出来 还是之大体画画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晰啊。你是说装配的3D么?电缸如果有3D软件直接转过来就好了,如果没有,一些重要尺寸画出来就可以了。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是标准件,以后都要用到的就画详细点阿。主要要将型号标注好。
呵呵,不知道是不是问这个。

网友B:
如果供应商提供了3D的资料,直接导入啊!
不知道你选的电缸是哪个品牌,Tol-O-Matic、BIMBA、PHD、Festo、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晰啊。你是说装配的3D么?电缸如果有3D软件直接转过来就好了,如果没有,一些重要尺寸画出来就 ...

我要画的是电动推杆   可是 推杆是动的啊  怎么弄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供应商提供了3D的资料,直接导入啊!
不知道你选的电缸是哪个品牌,Tol-O-Matic、BIMBA、PHD、Festo、 ...

用电动推杆 只有一些基本尺寸

网友(点评):
德国KUHNKE有电动推杆的3D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画的是电动推杆   可是 推杆是动的啊  怎么弄尺寸啊

很简单啊,可以讲缸体及杆分开画啊,然后采用装配装在一起,用尺寸来控制它的前后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可以讲缸体及杆分开画啊,然后采用装配装在一起,用尺寸来控制它的前后运动。

如何用尺寸控制,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