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装的cad2012点击直线的特性里,想把直线换成点画线,怎么没有点画线呀

楼主(2012-12-14):
cad2012里点击线段后,想把它换成点画线,可是怎么右键特性里   线段类别里没有点画线这个选项怎么办呢。。。。。。。求住

网友:
没加载点画线吧

网友A:
打开CAD后,点击上图画圈的地方,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画圈的地方,弹出下图

点击上图画圈地方,在下图中查找你要的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CAD后,点击上图画圈的地方,弹出下图

非常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