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攻丝与刚性攻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2-14):
最近在加工一批活,由于加工表面比较深需要实用加长杆 所以用的柔性攻丝 可是每次攻下来用验规验的时候都比较紧还要再手回一下 刚性攻丝就没这种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挤压攻丝
切削攻丝?

网友(点评):
借楼主的贴问下,挤压攻丝和切削攻丝,加工出的螺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柔性攻丝,丝锥是轴向浮动的,丝锥的轴向运动,全靠其自己咬进材料的螺纹来驱动,依靠丝锥的自导向能力来导正,主轴只需提供旋转运动即可,就像自攻螺钉一样。

刚性攻丝,刀具和主轴严格固定,同伸缩同旋转,由主轴螺旋着带动刀具切出内螺纹来,对精度要求高,尤其是螺距精度,就像车床车螺纹孔一样。

网友(点评):
抄本子上了,多谢大侠

网友(点评):
客气了,我是按照自己理解说的,不一定对,如果你要理解它们的差异,你可以问问度娘和谷哥。我怕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的,详细。

网友(点评):
那对螺纹精度来说,那种好一点呢?对柔性攻丝来说,主轴的旋转精度会不会对攻丝精度有影响?谢谢

网友B:
学习了  以前没有听过了  谢谢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柔性攻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以前没有听过了  谢谢  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柔性攻丝”

应该是长杆容易失稳变形,采用浮动方式即使导杆变形仍可依靠丝锥的定心向能力来导正。

网友(点评):
谢谢,是数控设备的啊,轴向没有力还能攻吗?是只第一牙怎么旋入有点想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性攻丝,丝锥是轴向浮动的,丝锥的轴向运动,全靠其自己咬进材料的螺纹来驱动,依靠丝锥的自导向能力来导 ...

谢谢了 受教了

网友(2013-01-19):
现在才听说柔性攻丝

网友:
学习了,对加工了解的没有这么深

网友:
“刚性攻丝”又称“同步攻丝”,为将主轴旋转与Z轴进给同步化,以匹配特定的螺纹螺距。理论上,攻螺纹时,当主轴转一转,Z轴的进给总量应该等于丝锥的螺距。

“柔性攻丝”也称“浮动攻丝”,就是主轴转速与进给没有严格的同步成比例的关系,主轴的转速和Z轴的进给是独立控制。柔性攻丝刀柄有调整间隙的功能,一般为沿轴线有弹性收缩功能的弹簧夹头。

相比柔性攻丝,刚性攻丝能够获得更高的切削速度,切削效率高。同时,加工完的螺纹能够获得更高精度和更好的质量。
但是柔性攻丝因其具有一定程度的浮动性,所以避免了撞刀或扭矩过大造成折损。

网友:
另外,国内目前刚性攻丝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柔性攻丝,因为咱们的丝锥的原因,
进口丝锥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不用了(有定额,到寿必须换下),咱们的是用到不能用(或者是断到孔里了),主要是怕花钱,物尽其用,觉得好好的丝锥怎么用了才几次就扔了,觉得可惜,这样刚性攻丝的话很容易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