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画过proe装配图 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2-12-14):
谁画过proe装配图 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
有问题你就直接说出来嘛,不说出来大家怎么讨论

网友:
我还以为可以看看能不能参与下,怎么没有问题阿?

网友:
什么问题可     怎么看不见了

网友A:
我做过简单的

网友B:
为什么我的问题没人来?你的问题没说就有这么多社友过来了?羡慕嫉妒

网友C:
我做整套图都做过 无论是零件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整套图都做过 无论是零件钣金

呵呵,忘了说问题了,我现在设计一个提升机,需要用到一个电动推杆,它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能知道的尺寸 只是基本尺寸,内部结构也不知道,那我画proe的时候怎么画啊,只需要画个大体的样子吗?推杆是能滑动的,这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问题没人来?你的问题没说就有这么多社友过来了?羡慕嫉妒

呵呵,我是菜鸟,所以受照顾i,我现在设计一个提升机,需要用到一个电动推杆,它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能知道的尺寸 只是基本尺寸,内部结构也不知道,那我画proe的时候怎么画啊,只需要画个大体的样子吗?推杆是能滑动的,这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简单的

呵呵,忘了说问题了,我现在设计一个提升机,需要用到一个电动推杆,它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能知道的尺寸 只是基本尺寸,内部结构也不知道,那我画proe的时候怎么画啊,只需要画个大体的样子吗?推杆是能滑动的,这怎么弄啊?

网友:
在图中大致表示下 在BOM中注明清楚就行啦1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忘了说问题了,我现在设计一个提升机,需要用到一个电动推杆,它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能知道的尺寸 ...

你在组件  ,新建零件就好了,到时候查到数据修改就好了,你截个图,说的明确 一些了。

网友:
我画过,你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菜鸟,所以受照顾i,我现在设计一个提升机,需要用到一个电动推杆,它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我能知 ...

内部不用花,按照基本尺寸把形状画出来,然后用装配时用机构连接里的滑动杆连接装配即可,最后拖动元件即可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