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图的问题

楼主(2012-12-14):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90

网友A: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海鹏大侠,我感觉你的说法有些问题:

1、“假设,设计上确实对两轴段和总长都有要求,假设要求公差均为0.1。”你的这种假设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使因为特殊设计要求,出现了这种情况,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三个尺寸链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相对其他两个次要些的作为封闭环处理,这样的后果是另外两个组成环的允许公差值被缩小了,以满足封闭环的公差要求,从而加大了加工难度。

2、“而如果不按标准制图,三段尺寸都标注公差的话,就可以灵活安排工艺,如果某个尺寸误差大了,通过控制另外两个尺寸,也可制出合格产品,也就是说工艺性更好。”你这段话说的就更没有道理了,我假设总长300做到下差极限了,299.9,那你中间的台阶做起来不是公差带一样的被缩小了,给加工带来的方便只是一句空话呀。

3、制图标准中的尺寸链要求是经得起推敲的,你设想的情况,好像不太好实现。如果说你的想法唯一的可取之处,我看大概是:加工到一半如果发现前面工序加工有问题,提醒后面更严格些,而不使工件报废。但这个工作,如果按标准的尺寸链标注尺寸的话,工艺尺寸也按标准计算好,已经在事前避免了。

呵呵,不知道我是否正确理解了大侠的意思?还是我想简单了?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赞同,标准制图是经过科学设计和实践检验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那两张图都是外行画的。
道理很简单,钢铁之道贵以专,不可能两个轴向长度都利用到,只能利用到一个。端面是用来接触的,接触是用来传力的,这么大的公差,轴向长度变化这么大的时候,早就屈服了。即使不屈服,在这一端面接触的情况下,会让另外一个端面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两个轴段跟弹簧类似,刚性非常小。这样才能保证两个端面都有作用。
或者两个轴段的精度都非常高,比方说,5级或更高精度,才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不信你可以举出例子。

网友(点评):
支持,说的很对,学会一个设计软件也许一个星期,但是会标注好图纸,要个三五年时间,还是专心致志认真学的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限于那个帖子的图,更广泛的讨论,单纯的考虑两个东西,尺寸和基准。
如果设计图纸上给定尺寸链关系, ...

如果仅仅讨论尺寸链、基准、定位、加工手段,那大侠说的方法有点类似配作,工艺安排是会有些许方便,但给管理带来的成本一样很高,效率低下,只有在设备或工艺水平已经难以保证正常处理的情况下会采用。

一般来说,还是应该遵照现行的尺寸链原则和制图标准处理,过程会顺利很多。

在非常规的设计要求,工艺手段又很有限或被其他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下大侠说的思路,呵呵,有时候甚至要实测前道工序的加工结果来确定下道工序的工艺尺寸和加工方法呀,呵呵。这是极端情况,没太有通用的指导意义。

网友:
    1、一张图纸上面签名的不仅仅是设计人员吧,还有制图,校对,审核等是五个人签名的吧,而一张存在明显尺寸冲突的图纸,又如何能够拿给别人制作。
   2、就算设计人员可以天马行空的标注尺寸及要求,你的工艺人员也不可能出这样的图纸来让别人加工,他知道这图纸本身就存在加工问题

网友:
以我设计的经验来看,设计者的意图是把自由公差的限制给忽略了,套图框套出问题的,看图的就更本不需要理会,按两段分开处理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主说法,好多人动不动就说尺寸链封闭,见到一些日本鬼的图纸,经常这么干,也不见得加工不出来或是出工出来不合格。
图中公差既然有交集,证明是还是能成立的。至于在满足三个尺寸的公差前提下如何分配它们适合的加工公差,那是工艺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设计应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计思路和要求去表达到图纸,而尺寸链这个东西应该完全留给工艺。
因为 ...

设计师要了解工艺,但不能以此为主,被工艺限制。设计的主要精力是在创新,是想象力,而不是扣这些细枝末节的,为啥国外的设计和画图是不同的工种?只要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就行了

网友:
对于楼主所引述帖子的看法,
如果在俺的部门,肯定是扔到地板上,要画图者回去重改(不用捡起来,有搞卫生的阿姨会清理)。

图纸是一种语言;
测量必需有基准点、线、面;
装配需根据基准来起头,逐步为之;

该例子只是鬻于标注的角度在论说,却忘记本末顺序,就是个典型画图工例子。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鹏大侠,我感觉你的说法有些问题:

1、“假设,设计上确实对两轴段和总长都有要求,假设要求公差均为0 ...

说的好 机械必须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回答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