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材料

楼主(2012-12-14):
1.导热率好
2.可加工性
3.结构强度好

网友:
铝、黄铜啊。

网友:
大概什么范围?  结构强度好   铜的导热性好可以么 ,可加工性好的东西多了去了,结构强度好也不少

网友:
电导率 80(纯铜80%左右的导电率)   抗拉 400mpa   屈服280mpa   硬度HB125    这种材料可以么
在同等温度条件下金属的导电性能越高导热性能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