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机构比较好

楼主(2012-12-14):
  现有一机构 原镀锌气管与工作平台固定一起移动的,焊接在一起,现由于工艺需要,镀锌管气管和一体部件需要单独移动,可以将焊接部分拆下,再整体相对于平台前后移动请看附图,怎么样设计机构好呢? 手动调整,前后移动距离为1公分左右,谢谢

网友:
竖板挖空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镀锌管是否与其他部件连接啊?是轴向移动吗?工况不是太清楚,如果镀锌管没有其他连接,且是轴向移动,那么在镀锌管上焊接丝套(去除镀层),厚板上攻丝,即能实现你10mm的调整。

楼主:
镀锌管和竖板是一起的固定的要移动也是一起移动的,轴向移动的,由于需要经常手动调节的,所以需要可靠点的,镀锌管坏的情况下,有可能要更换,所以需要不破坏镀锌管比较好,谢谢,请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这样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不?

谢谢,只是镀锌管和竖起来的也是一根镀锌管,就是通压缩空气的,所以要一起移动的,另平台下面的空间不是很大也就60mm的空间,松内部的螺母可能不太方便,最好是调整在平台前面或者后面,并且上下不能有大的上下移动。向你这样用调节螺母或者用丝杆什么的怎么来布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