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种螺钉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2-12-14):
这种螺钉本地比较难买(钩拉簧用的),想在淘宝上面看看,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求助,谢谢!~

网友:
活节螺栓么?

网友:
这种很少见到啊

楼主:
应该不是活节螺栓!~

网友:
吊环螺丝!!!

网友(点评):
不是吊环螺钉,吊环螺钉的圆圈比这个大得多

网友:
非标件呢

网友:
自己加工,如果量大,出个图委外加工也行吧,

网友:
这个可以买的到 自己制作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也想说这个,想问一句,自己做misumi上一样的话,成本哪个更合算?是不是按照misumi的做,就不用校核强度了,毕竟很多人都买,并且一般不出问题

网友:
可能是定制的,没见过这样的螺钉

网友:
钩子的那个钩弹簧倒是很方便

网友:
在紧固件手册上好像没见到过这种,

网友:
没见过,应该是非标的吧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可以当销子和调节螺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