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货架样式的问题

楼主(2012-12-14):
      因为场地不够,厂里想制作一些货架,要求可以堆叠两三层的,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或者拆掉摆放的,摆放的货物不超过1000KG,方便装车卸货的;我厂现在用的都是四跟柱子的这种形式的,但比较占用空间,求各位推荐一些比较灵活的,方便摆放的货架,让小弟借鉴一下,

网友A:
买现成回来组装就好了,人家那都是标准的,多方便

网友B:
1000KG的货物重量已经不是货架轻小型化的,易拆卸更是不好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现成回来组装就好了,人家那都是标准的,多方便

买不现实,现在已经在叫我们设计了,不然就不用来求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KG的货物重量已经不是货架轻小型化的,易拆卸更是不好设计吧。

就是仓库不够位置放,想利用空间高度,尽量减少占地,又想着不用的时候,能够拆卸或者折叠,更省空间,花一样的钱,想有四五种功效,唉

网友(2013-11-15):
每层不超过1000kg可以用堆垛架呀 折叠式堆垛架和固定式都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