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更多的pccad参数化国标库资源?

楼主(2012-12-14):
如果感觉参数化图库的数量就是很少,建议直接调用系列化图库,这个图库是从2006版本开始有的,目前有螺栓、螺钉、轴承、电机、型材等三十多个大类,数千个零件类。且该类图库会不断补充入库新的国标零件。使用的前提是:
      1、安装PCCAD的同时,在选择组件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勾选 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THsPartBuilder;
      2、如果在安装PCCAD的同时,没有勾选,也可以通过手动安装来解决。即运行安装包中可执行程序:PCCAD20XX 安装程序\setup\THsPartBuilder\setup.exe
      3、具有系列化零件出库的权限。

网友:
网上有下载的吧

网友:
   如果是安装的PCCAD,一般来讲,图库的数量是固定的,除非自己手工删除了图库,这种情况可以重新安装软件来解决。1 Q# O5 w- y; t+ E+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