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零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2-12-14):
这个是什么零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貌似轴针式喷油器的针阀偶件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东西。

网友:
像是 发动机上的。

网友:
应该叫轴承吧

网友:
看不太清楚啊....这就是弄个圆钢上车床上车,在细点的 就要发大图.

网友:
可能是小型发动机

网友:
倒是有点像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