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出图,如何标注图中33.35那种尺寸?

楼主(2012-12-14):
请问大家在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图中33.35那种尺寸如何标?除了添加两个草绘点添加几何关系后标注点之间的距离,还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我发现在SW选项中有虚拟交点这东西,但是还没研究出怎么使用。对于Pro/e这点标注还算简单选交点标标注,SW还有什么方法大家讨论下?

网友A:
这种圆角以及类似的标注,一般都是采用虚拟交点的方法。其实sw中也很简单,你只需要选择圆角的两条边,然后在草图界面中选择点工具,就会自动生成虚拟交点,并且根据你们的标准,虚拟交点的形式可以在属性卡里选择,用习惯了感觉sw出工程图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青甲鱼你好~红甲鱼吃掉

网友(点评):
很受用的细节;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圆角以及类似的标注,一般都是采用虚拟交点的方法。其实sw中也很简单,你只需要选择圆角的两条边,然后 ...

这种标法会显示圆角那两条线的延长线,打印出来后不好看!而且那个虚拟交点在属性卡里怎么设置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标法会显示圆角那两条线的延长线,打印出来后不好看!而且那个虚拟交点在属性卡里怎么设置使用呢?

一般像这种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制图规定,像我们规定必须用这种延长线相交但是不带点的格式。如果你不要延长线,可以直接选择一个点的那种,一般都在界面上右侧(有个类似红绿灯旁边)有个选项,里面有文档属性,点开里面就可以选择虚拟交点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像这种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制图规定,像我们规定必须用这种延长线相交但是不带点的格式。如果你不要延 ...

谢谢啦!搞明白了!!之前在系统选项里面看到虚拟交点这个选线,愣是不知道怎么使用的。

网友:
也是用sw出图,不过刚好没遇到这种情况,先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像这种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制图规定,像我们规定必须用这种延长线相交但是不带点的格式。如果你不要延 ...

又学到一些知识点,谢谢!

网友:
一切以看懂,好看,标准,为标准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显示草图然后标注,标注好了然后隐藏草图

网友:
利用点工具的虚拟交点可以

网友:
我也是加虚拟点

网友:
高手交流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正学SW呢

网友:
我很少有用SW出过工程图,还得来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尺寸能加工标准不....

网友(点评):
我只是在这举个列子而已!

网友B:
我都是另存为CAD格式的二维图纸,在CAD里出图多方便啊

网友(点评):
不要用CAD了,以后有得改;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另存为CAD格式的二维图纸,在CAD里出图多方便啊

SW比CAD方便的

网友:
不断学习强大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SW比CAD方便的

个人习惯吧,以前二位用的CAD,转个格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习惯吧,以前二位用的CAD,转个格式而已

那个软件运用熟练,那个就方便,现在感觉sw出图,还有很多技巧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