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ACHI不二越的与三菱的齿轮快速成型搓齿刀具

楼主(2012-12-14):
这种搓齿板是高速钢制造的,搓齿效率极高,目前的齿轮加工效率来看搓齿板加工齿轮效率最高,最省料了。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点评):
用这两片齿板放两边,然后一个圆钢盘夹在中间,一起搓一下,几秒钟就搓出一个标准齿轮了,非常快,是目前加工齿轮最快的速度了,一付齿板高速钢的可以加工好几万个齿轮了。

网友:
小模数的齿轮干的了,大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是什么

正常螺丝 的螺纹似乎是搓出来的

网友:
呵呵,这种加工方式还没见过

网友(点评):
这是大批量齿轮加工专用刀模具,效率极高,所以广泛运用于汽车制造业,可以在最短时间最低投入生产大批同模数的齿轮,一把刀能生产几万甚至几十万只齿轮,日本,德国,美国汽车制造业广泛运用这个齿轮成型刀具。

网友:
是我,我在汽车传动轴厂干的时候就是这模具来搓齿的。它是坚着装的,工作时一个向上运动,另一个向下,有噪音,大约3秒就干一个齿,不过更换调式时有点费事。。

楼主:
三秒一个齿轮,速度优势明显,这个日本NACHI的高速钢齿模寿命还是非常长的,新的要好几万甚至十多万一对。

网友(2014-03-17):
搓齿工艺用好了确实比滚丝工艺好很多

网友:
搓丝板现在应用很广泛了
标准件,螺栓螺钉自攻钉什么的都是这么做的,一般采用国产板子,浙江产为主
汽车零部件,花键,齿轮,蜗杆什么基本都是用进口板子,欧洲太贵,日系的像不二越、OSG,津上的用的挺多,三菱还是头一次看见

网友:
没见过,好东西啊。不知道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这个是做花键用的!效率很高,但是对设备要求也很高!一般性没有量的零件做这个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