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Q盐浴复合处理和化学镀镍磷效果区别?尤其针对薄件产品

楼主(2012-12-14):
    大家好,请教各位高手:本公司生产用于梳棉纺织器材上的产品,锯齿形的薄片,尺寸为长21*宽5.4*0.65(或者厚度为0.45、1);齿尖厚度厚度为0.18;要求齿尖部位耐磨,一般淬火硬度为600~850HV,抛光处理粗糙度0.25;材料为高碳钢或低碳合金钢;目前工艺为淬火——抛光——镀镍磷,要求成品率97%,齿尖不发脆;镀层粘结牢固,扳动齿左右60度,镀层不脱落。
    如果现在采用QPQ处理技术,硬度能达到多少,会不会对原有的淬火硬度有影响?耐磨能比化学镀镍磷好吗?还有QPQ的价格多少?对齿片的脆性和粗糙度有影响吗?
   哪边能提供工艺试验?熟知表面处理的达人,请支教!谢谢!

网友:
1mm左右厚的薄刀片如何成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047

网友A:
淬火硬度为600~850HV-----------55.3-65HRC
抛光处理粗糙度0.25----------------抛光主要是使工件具有光泽面;高碳钢抛光时易出现橘皮状缺陷,难以抛光到镜面程度。
材料为高碳钢或低碳合金钢-------高碳钢淬硬性太高,易淬裂。低碳合金钢淬硬性不高。
镀镍磷----------------------------------是镀镍的改良,镀镍磷主要是需要耐磨,耐蚀的零部件都可以用化学镀镍合金层来提高其寿命。
QPQ-------------------------------------原意为淬火一抛光一淬火
QPQ硬度能达到多少----------------碳钢、低合金钢 500—700HV ;合金钢850—1000HV ;高速钢、奥氏体不锈钢1000—1250H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硬度为600~850HV-----------55.3-65HRC
抛光处理粗糙度0.25----------------抛光主要是使工件具有光泽 ...

  你好,谢谢指教。
QPQ能不能替代镀镍磷工序?耐磨性能增加吗?由于工件为薄片会不会出现崩齿的现象?目前我们工艺中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会出现此问题。

楼主:
我们工件在镀镍磷后经过低温回火(180度)能增加其耐磨性和镀层粘合度吗?而资料显示为400度才能达到此效果。但会不会引齿片变脆.

网友A:
镀镍磷---主要功能是耐腐蚀,表面润滑性好从而耐磨.镀镍磷表面硬度提高不了多少.

提高耐磨主要途经是---硬度,润滑,磨擦副材料

网友:
表面涂层---陶瓷, 硬质合金, 气相沉结

你这零件我建议---先从选材,热处理入手.  只有基体好了/表面涂层才会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镍磷---主要功能是耐腐蚀,表面润滑性好从而耐磨.镀镍磷表面硬度提高不了多少.

提高耐磨主要途经是---硬 ...

QPQ处理好像也是提高耐腐蚀性和耐磨性能,但价格上比镀镍磷便宜好多。但多出氮碳共渗,会不会对工件有影响?

网友:
先从选材,热处理入手,是否有回火脆性?是否有回火脆性?

理论上讲:薄尖零件不宜渗氮,刃口变硬反而变脆了

我认为QPQ好于镀镀镍磷

网友:
这个厚度的可以不用淬火,直接使用QPQ工艺。再者,QPQ工艺温度为570左右,也会与你之前淬火工艺的回火温度相冲突(为避免精密工件变形,QPQ的工艺温度应低于前处理的回火温度)。

网友:
我们QPQ处理过类似的锯片,高碳钢可以达到HV600以上,客户省了淬火工序,同时变形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网友:
精时金属科技--- 说的对,QpQ是淬火处理的一种方法

渗层是外加元素渗入基体内,是冶金结合,基体已起了化学反应.表层硬度变硬了.
涂(镀)层是外加元素粘附在基体表面,基体没变化.涂层外硬而基体硬度不变

所以采用渗或涂前要综合考虑使用效果.
即要硬度又要韧性-----涂层
整体要硬耐磨-----------渗层

仅从耐磨性而言,渗层好于涂层

楼主:
那想要齿尖硬度在750HV以上,工艺参数如何?如果这是种淬火处理的一种方法,前面的淬火工艺可以省掉,但回火温度是多少?回火时间是多少?回火脆性如何控制?

网友A:
1-----什么材料
2-----750HV,涂层或渗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材料
2-----750HV,涂层或渗层

80W或者72Nb 、国外100Gr6

网友:
引用 楼主:
80W或者72Nb 、国外100Gr6

不知道德国的100Gr6是不是相当于国内的GCr15?
我们使用QPQ处理过GCr15,硬度可以达到HV750,渗层0.21mm。
另外QPQ的英文解释上虽然为“淬火+抛光+淬火”,但实际上我们的处理温度在570多左右,还远远没有达到淬火的温度,也没有使钢材产生相变。所以不存在回火,也就没有什么回火脆性。
由于我们的渗层可以达到0.2-0.3mm,虽然它的硬度往材料内部去是一个递减曲线(外部最硬,向内逐渐降低硬度直至达到基体硬度),但是对于这种薄件的基体内部也会相应地增加硬度。所以你可以省去原来工艺中的淬火工艺(真正的淬火工艺是必须配合上回火工艺的)。不知道这样的解释能否帮到你?

网友(点评):
主要我们产品比较薄,齿尖最薄处只有0.18厚度。淬火后齿尖会断裂。耐用性的话能比镀镍磷时间长吗?做划痕试验能做出来吗?

网友(点评):
这么薄的工件单独淬火处理肯定会崩齿的,做QPQ耐用性比镀镍磷要好,这个可以做对比试验来看,要实际应用才能比出好坏。我们处理过类似的锯片,客户反映效果很好。你可以去试一下

网友:
QPQ处理的温度高,估计会有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