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传动噪音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2-12-14):
滚珠丝杠传动噪音很大,怎么解决?丝杠支撑一端固定,一端自由

网友:
丝杆用了多久了?

网友:
还是调一下吧,2滑轨的平行度,中心高,以及与滚珠丝杆的相关参数。螺母查一下游隙,加油。

网友(2014-05-07):
加点油试试。。。

网友:
加点油试试

网友:
大点的机床,调水平是第一要务。如果是小机台,检查丝杆两端等高,导轨直线度,平行度,丝杆上母线,侧母线对导轨的平行度。螺母座也不可忽视。这些都没有问题,检查润滑。曾有机床丝杆生锈,导致异响及定位不准。

网友:
有静音丝杠,或者大部分原因是丝杠本身的加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