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车偏心件?

楼主(2012-12-14):
现在有一145的大圆  小圆79偏心 X -4.8  Y14.9   请教各位大虾  这个怎样在三爪液压卡盘上车啊 或者做什么样的夹具能车出来      夹持145  平端面车79 外圆

网友: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做了个偏心轴,但是是外加工,我不清楚偏心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就向一个老师傅请教,他说偏心部分是刀固定在能伸缩的(比如弹簧)部件上,轴做旋转,偏心部分就出来了,具体什么样的做法,我也没看见过,但是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是说这样的偏心件吗?其中一个卡爪垫7.2mm直接车出来,就是偏心4,8mm。

网友(点评):
按你的方法:楼主是要偏心X-4.8,Y14.9,则这个79的圆在大圆上的半径为=72.5+(4.8^2+14.9^2)开根号=72.5+15.65=88.15,则应该垫个=88.15-(72.5-15.65)=31.3

网友(点评):
对不起 少说了一点 这个件 是铸铝的 批量很大 怎么才能重复装夹 保证尺寸要求 我上传不了图 不知怎么整 还有一点是 你上图的那个垫块部位 突出来的长方形 求解决

网友(点评):
把垫块做成U型卡在卡爪上,厚度重新计算一下,偏心量我是按4.8mm算的。做批量没问题。

网友B:
由你的x:-4.8,y:14.9可以算出偏心距15.654,粗略画了下,一个爪子垫22.2左右差不多,理论上是有计算公式的,不过一般算过也要实际验证调整的。三爪垫爪子车偏心是车工工艺的基本东西。

我没弄懂3楼的伸缩、弹簧等等,他是不是想说仿形车呀,呵呵。

网友:
应该是加垫子

网友:
用四爪卡盘

网友:
不联动只能垫了.

网友:
加垫片就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这样的偏心件吗?其中一个卡爪垫7.2mm直接车出来,就是偏心4,8mm。

请问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偏心距乘1.5试车,不够就把差的部分再乘1.5累加,是经验公式,你可以用三角函数推导出具体数值,不过加工中还是需要试车确定才会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你的x:-4.8,y:14.9可以算出偏心距15.654,粗略画了下,一个爪子垫22.2左右差不多,理论上是有计算公式的 ...

x-4.8 y14.9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算出来的

偏心量的1.5倍加上修正值。

网友:
用三爪卡盘垫垫
你可以用三抓卡盘卡一个四爪卡盘在用四抓卡盘找正

楼主:
我做的工装 大家看看可行不

楼主:
我做的工装在15楼   大家看看这样可行不  车底面 和内孔

网友(2013-01-16):
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用四爪卡盘调整,用铜棒不断地敲击,等位置正确后夹紧。要么就得做个偏心工装了,也不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如果要求偏心精度不高的话,可以用经验公式算得偏心需要垫块多厚,手动卡盘加垫块,
垫块厚度=1.5*偏心距;5楼计算的偏心距是对的,那么垫块的厚度=1.5*15.65=23.475mm;
如果是在液压卡盘上实现偏心削,卡爪一般先按正常园145镗好,再拆下其中一个卡爪,向内移动23.475/1.5=15齿+0.65mm(如果液压卡盘的行程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