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板焊缝如何设计

楼主(2012-12-1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看到一些设计图纸上在技术要求中写“未注焊脚高度取薄板厚度”,但我现在有两块厚度50mm的板焊成T型接头,双侧坡口,双侧脚焊缝,请问焊脚高度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焊接问题其实主要考虑的是一个材料变形和受力问题,如果受力不大的话也没必要非要等同厚度吧,简单的小焊纹或者断焊都可以
个人意见
有不到之处请各位指点
哦,忘了,焊接还要结合公司内部设备的使用范围

网友(点评):
小螺纹焊?还没听说过诶。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焊接?

网友:
带坡口的焊接,焊缝高度都是很小的,基本都快要磨平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50MT型接头很厚了。要开剖口。焊缝技术好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鱼维纹的等腰三角形

网友:
我们公司的非标设备很多不倒坡口,就这样焊,再抛一下光

网友:
你这是双侧脚焊缝由于厚度比较大,焊脚高度到没有特别要求,如果一般都是焊道和母材成45°角左右

网友:
手册上有,不开坡口强度不够,如果需要强度不高,还要那么厚的板干什么呢

网友:
                  一般的材质的话,只要开45°      角焊

网友A:
的看场合啊 !要求不高的话,凭经验开了坡口就行了!有强度要求的话的具体的计算了!

楼主(2013-01-13):
引用 网友A:
的看场合啊 !要求不高的话,凭经验开了坡口就行了!有强度要求的话的具体的计算了!

小弟对焊接不太懂,请大侠指教具体的强度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主要考虑受力问题,需要进行受力大小,计算开坡口的大小;另外还要考虑焊接工艺

网友:
开坡口45度,大约有10X10的,然后再焊。

网友:
50mm的呀,好厚,要开坡口的,T形的话,竖的那块开成双面单边V形坡口(好加工),要是要求高的话,得全熔透(一般来说开钝边就焊不透,UT探伤不过关的),要是开的话,钝边4mm左右,间隙开2mm左右,左右对称焊.角度开45 60度都行,看情况.焊高看开角度大小,45度嘛,大概是20多了.你还是看WPS吧,具体参数看了.至少要磁粉探伤,要不要UT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