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合适的密封胶,能在有油的情况下密封?

楼主(2012-12-14):
最近遇到些漏油的情况:
1、液压站的液位计,又称考克,就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管,两头用螺栓拧在箱体上
现在下面那个螺栓有些渗油
要是换液位计的话,必须把油放净,擦干,要有清洁的大容量容器,还要再重新过滤,麻烦,或者说不可能
2、球磨机的滑履罩,壳体底部的地方是法兰,中间压了橡胶垫,施工队用的是车轮内胎剪成条垫的,最近这个地方放一直滴答滴答的漏个不停,从一开始就漏
3、还是滑履,角落里也漏,补焊了一次,撑了没几天又渗出来了,真是无处不在
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如果传统方法处理,就需要把油擦净,现在就是油擦不静,擦了还漏擦了还漏,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某些胶耐油,可以跟油产生化学反应,然后粘合密封?

网友:
这个兄弟的问题我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也遇到过
首先焊接材料要用不锈钢板,尤其在那种高温或者强酸强碱的环境话会加快材料氧化腐蚀,所以材料上要参考使用环境或者不行就考虑使用进口材料或者更厚的材料
其次密封垫漏油的问题,如果是润滑油的话应该对密封垫没什么腐蚀的,但是如果是其它特殊油的话,你看可以采用软石棉之类的密封不,不过使用这个材料密封的时候要加强螺钉数量,因为它相对橡胶密封材料来说要硬点
最后谈到密封胶的问题,我有次买了密封胶试过,还是很贵的那种,还是不行,原因就是有机之间互溶,时间长了密封胶会发胀脱落的
可能我试用的不多,呵呵,你也可以多试几种也行,有些外观件焊接容易变形,试用密封胶的话又不行///纠结

网友:
汽车用的密封胶,有的能耐发动机高温与机油

网友(点评):
也是一样的吧,必须擦干净要密封的部位的油,不然时间长了也会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