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粉末装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4):
想问下各位大侠,如何解决箱体中的粉末均匀地排出呢?里面通过一个梭子用气缸来回擦地将粉末从一排小孔排出,试了好多次都没办法解决出粉的大小和均匀。

网友:
排出之后还要求是粉末吗??如果不是,可以考虑试试螺杆挤出的方式了。

网友(点评):
本身就是粉末来的,排出也是粉末。达不到均匀排出而已。

网友:
呵呵,要用气流带出吧,控制气流的流量就好了。

网友:
你这是加研磨粉?机械的方式要均匀落料比较困难,建议考虑用气流吹送,用文氏管原理吸取粉料,气流带着它们喷到你要落料的地方

网友(点评):
气流应该不行,会把粉末吹跑。

网友:
不懂啥机器啊,我想能不能有一把刮刀控制大小和均匀性

网友:
螺旋给料

网友:
用可以反复倾斜的筛网来落料,粉料放在筛网上,反复来回倾斜筛网,粉料从一端流动到另一端,经过筛孔的时候,就从孔里漏下一些

还有一种搓板式的落粉机构,两个倾斜呈现V型结构的搓板,粉料放在V型槽里,反复搓动板,同时让其中一块板做微小的上下运动,粉料就会从V型结构下端的缝隙里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