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带座轴承内孔国标都是正偏差吗?

楼主(2012-12-15):
求证:带座轴承内孔国标都是正偏差吗?下差为0?
谁有带座轴承内孔尺寸资料我网上没找到
谢谢~~~

网友:
对。具体资料,你找轴承厂家要,应该很容易要到的!

网友:
不见得,看你的轴承工作的位置和功能需求,有时候轴的一端固定,另外一端游动,比如说长轴热胀冷缩,有的结构布置不允许轴自由伸缩,避免产生间隙,偶尔会让轴承游动,轴承座孔的公差这时候就用H

网友(点评):
哦哦。谢谢。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
是      %c10---%c18 公差是 0.018--0

                    -------

         %c120----%c180公差是0.04--0

首先带座轴承是一种特殊结构和特殊用途的轴承决定它的公差性质

网友:
我干的时候感觉都是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