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e5.0隐藏命令 二次打开无效 怎么办

楼主(2012-12-15):
如题,请教各位会pore的大侠,我画完隐藏保存。再打开时pore隐藏是存在的,可是再编辑(隐藏了其他项目保存)。再打开时隐藏无效。特征是显示着的。请问怎么解决?话说要用正版破衣么?顺便问下烤肉有这种现象吗?我还没用过烤肉。

网友A:
要保存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存状态

我知道保存 但是保存状态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存状态

1、保存状态是什么?
2、保存状态如何操作?
求教了大侠

网友A:
亲,何必隐藏再打开再编辑呢,为什么不隐藏了直接编辑呢。那样不就可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咯。

针对你的问题,你可以进入层树,如果想隐藏某一特征或者草绘或者曲线等等什么的,你就以它新创建一层,完成之后,选择它,右键隐藏,再右键保存状态。

所谓保存状态是指,将这一“隐藏”状态能跟随模型保存下来,以使得下次打开的时候能还是隐藏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何必隐藏再打开再编辑呢,为什么不隐藏了直接编辑呢。那样不就可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咯。

针对你的 ...

太感谢了,亲! 我的感激无法言表啊!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亲! 我的感激无法言表啊!亲!

最简单直接隐含即可。

网友C(2013-01-14):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直接隐含即可。

隐含不行的,你的特征就没了,参照该特征的后续特征也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直接隐含即可。

隐含和隐藏是两个概念    隐藏是暂时不显示 隐含是暂时删除 我用了保存状态的方法可行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含不行的,你的特征就没了,参照该特征的后续特征也会出错

是的 pore就是这样 不知道creo无参化是什么概念

网友:
隐藏后,打开层树,右键,保存状态(Creo2.0翻译为“保存状况”)。之后保存文件,下次打开时会记住隐藏的状态

网友:
creo无参化应该指的是Creo直接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