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扭矩,这三个算法都不太对?

楼主(2012-12-15):
如图:圆柱体直径1350mm,重100t,在两个小滚轮上面转动,转速n=0.5r/min,材料都是45#,如何计算圆柱体需要的转动扭矩大小?

算法一:扭矩M=转动惯量J*角加速β,     就需要知道一个初始转动加速时间,假设加速时间为1S,导入参数算出扭矩值M=1192Nm。初始启动功率P=M*n/9550=0.06kw。

算法二:是不是还可以按  扭矩M=摩擦阻力f*圆柱体半径r。总共有4个轮子支撑,
              M=f*r=μ*F*r
算法三:根据机械手册第一卷上的公式:M=μ*F*(1+r1/r2)

好像三个算法都不太对,后两种算法是转动中的扭矩,看公式跟转速没有关系。

网友:
你是要选电机吗?我觉得算法二是可以的啊

网友:
滚轮架么?

网友:
好像三个算法都不太对,后两种算法是转动中的扭矩,看公式跟转速没有关系。

匀速转动时与转速没有关系,跟摩擦力和力臂有关。

网友:
二三算法是一样的,匀速转动时候的扭矩。第一种算法也对,如果说是小轮靠摩擦带动大轮转的话,启动时候的加速度,要看大论与小轮之间的摩擦力。楼主假设的1S加速时间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1S可能加速不到那个速度。大轮启动的时候,需要的力矩大,这时可以两个小轮同时驱动(不发生相对滑动时候力矩最大),速度提上来之后,也许就可以去掉其中一个小轮的动力输入,也能保证大轮匀速转动。

网友(点评):
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动大圆柱体转动,四个小轮是从动的,现在想想是不是应该1算出的扭矩加上四个小轮的摩擦阻力距才是需要的最大扭矩呢

网友(点评):
启动的时候把小轮的转动惯量考虑进去,匀速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匀速的时候,二三算法不能用,此时考虑2、3的滚动摩擦

网友:
我觉得我还到不了那种推翻现有理论的境界,当我产生怀疑的时候,就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
用第一速启动过程,用第二个算匀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