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一个直径140mm的尼龙固定在水泥地面上,什么样的胶

楼主(2012-12-15):
我想把一个直径140mm的尼龙固定在水泥地面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胶好,请大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用  水泥柱加   螺丝杆 连接了    这样行吗                  或者用地脚螺丝也可以  做几个零件   和尼龙连接固定,不知道行不行了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了。请详细说明:

楼主:
施工那边公司的地板是地下车库的,比较硬的塑料,具体成分不知道,那边要求只能,打胶,不用打孔,所以我用了环氧树脂试了下,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03-11):
膨胀螺栓行吗?

网友(2013-04-10):
用胶能粘得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