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块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2-12-15):
我想把一个直径140mm的尼龙,高50mm固定在水泥地面上,要牢固,至少能承受人踢的效果,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胶好,请大师们解答一下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加底板,用地脚螺栓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赞成楼上的) O6 c. U% Q: v  ?
热熔胶

网友:
地脚螺栓

网友:
还是2楼说得好,成本低使用可靠,建议采用。用胶粘接有一些问题,首先成本较高,第二,水泥与尼龙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以及受湿度影响的膨胀系数不一样,这就决定你只能使用软性的胶粘剂,如橡胶类的胶。你想讲水泥与尼龙粘到一起,越是粘接力强的胶,效果会越不尽人意。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场施工地板不是水泥的,是塑料类的地板,比较硬的那种,是地下停车库里的,我用环氧树脂把尼龙粘上去的,过了两天,去查看了下,还是比较牢固的,车子压上去没有动掉,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长的时间,现在我准备用AB胶,因为干的时间有要求,要是时间太长了,怕被别人动掉

楼主:
因为那边的公司不让把螺栓,所以只能用胶

网友:
AB胶就听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