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钣金件如何制作成型?

楼主(2012-12-15):
4mm的Q235薄板

网友A:
先加个孔
再滚圆
再焊接

网友:
量大直接找厂家定做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个孔
再滚圆
再焊接

请问你是说先加工孔,再用卷板机卷圆,最后再焊接吗?

网友(点评):
看你这个工件,估计精度不会要求很高,一般是这样做法,先在板上加工好孔,再两块板,两个半圆焊接

网友(点评):
基本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先把展开尺寸算好,材料下好,再打孔,最后焊接

网友:
如果是单件,就用板子卷,如果数量大,就找厂家做成管子,回来自己切。

网友:
下料——打孔——滚圆——焊接

网友(2013-05-22):
如果量大,叫厂家出管,管上会有孔吗,还是自己开孔?

网友:
下料——打孔——滚圆——焊接  干净利落

网友:
用管切割两半打孔然后焊接,快

网友(2013-08-06):
下料—打孔—滚圆—焊接

网友:
先做胎具,这胎具只能一次成型两个平面和一边的半圆弧,然后下料,另一半圆弧滚圆,然后两部分焊接,钻孔,可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