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扭矩的定义,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12-15):
还有怎么计算扭矩      假如一个电机通过联轴器向另一个轴端传动(只研究它的扭矩 不考虑它带动的什么)

网友:
看负载呗,负载承受力大,或者惯性大,需要电机输出的扭矩就大。扭矩太大,电机就烧了

网友:
这个是直连吧,其中没有减速机构的话,传递扭矩应该是没有变的,也就是电机的输出的扭矩

网友:
为什么我见的好多机械设计人员(包括好多老工程师)不懂材料力学,工艺人员不懂尺寸链计算,哎。。。先简单说下扭转变形的特点吧,就是杆件受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且作用的平面垂直于杆件轴线的力偶作用,使得杆件的截面绕杆件的轴线产生相对转动。基本原理公式就是:T(扭矩)=Me(力偶距)=Fxd(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我不说,再简单不过了),楼主说的电机产生的扭矩:Me=9549*P/n,这个公式很好推的,初中的物理计算题,注意推导过程中,系数“9549”取的是算出来后折算的一个效率值,毕竟输入输出有效率的损耗吧!! ~1 Y9 @) `9 ^

网友(点评):
难道9549是一个效率值?效率是按照多少考虑的?这个是:功率(P)=扭矩(T)*转速(n) 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