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怎么画O型圈之类的东东?

楼主(2012-12-15):
UG中怎么画O型圈之类的东东?有没有此类的工具啊???

网友:
貌似一般都是直接画草图或者画圆柱在打孔,也很快的

楼主:
我要在现有的图上加二个半个的吊环圆环,不知怎么画

网友:
创建基准平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在现有的图上加二个半个的吊环圆环,不知怎么画

我不会说  不过我可以做 qq563861744 免费帮你做

网友:
先画一条引导线
在沿着引导线扫略命令

网友:
画个圆扫略一圈就行了啊

网友:
旋转坐标轴90度,画圆,拉伸,搞定!

网友:
是否为标准件吊环,下个标准件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