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圆周阵列遇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12-15):
各位社友:
        我是初学SW,按软件中的教程学习,圆周阵列指令不能阵列,求指教,我该怎么操作?

网友A:
用实体阵列  “要阵列的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实体阵列  “要阵列的实体”

要阵列的实体只能选中“实体1”,我想对“拉伸3”、“圆角2”进行阵列

网友A:
源文件贴上来,我20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贴上来,我2011的

我的是2007的

网友:
是不是该选择“要阵列的特征”,选择那个孔的拉伸切除,至于轴,就  显示临时轴 了
那个参数中的红色区域  要选择 阵列  的轴

网友:
先定义个轴吧
然后再对特征进行阵列

网友:
选哪个几何体陈列看看

网友A:
行了没选阵列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了没选阵列轴

谢谢,我以为选中心,电子图板用熟了,再次感谢!

网友:
第一步要选 旋转中心轴  ,在参考几何体中----基准轴  选择底座的中心轴 ,参考附件照片

网友:
都没选择阵列的轴啊?!怎么阵列?

网友:
中心线没有选中?

网友:
。。。。阵列轴都不写,搞基?

网友:
阵列是要看合并结果是选择特性阵列,没有合并结果是选择实体阵列,

网友:
选了基准轴为什么还是不能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