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除外部参照提示框怎样才能不提示

楼主(2012-12-15):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
是这样的有两个零件因为有相似之处所以我把第一个零件复制、改名再放到同一张装配图里。再重新编辑定义时出现如下对话框。想要不提示,应该如何操作?如图

编辑定义

出现对话框

网友A:
你第一个零件是在哪里画了呢,   打开零件  编进定义,要么插入平面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零件是在哪里画了呢,   打开零件  编进定义,要么插入平面参照

是同一张图里画的,只不过改个名字再用回去。我的零件里没有平面的,感觉太烦都删除了(也没坐标系的)。 位置的话是参照一个骨架零件进行确认的。或许是少平面的缘故吧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