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树状态怎么保存

楼主(2012-12-15):
求教如下:
每次打开模型树都要先勾选一下显示特征的选项很烦!求教一种解决的方法 通过config实现么怎么操作?

楼主:
和定制屏幕保存一样的吗?

网友A(2013-01-14):
是显示点、线、面、注释的那些按钮么,我设置成一个快捷键了,也可通过config实现 //wenku.baidu.com/view/efe0ccffc8d376eeaeaa31d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点、线、面、注释的那些按钮么,我设置成一个快捷键了,也可通过config实现 //wenku.baidu.com/view/ ...

我没办法也是用快捷键来实现的 (模型树里可以看到已经隐含的特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