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一个立车的滑枕结构,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新的想法。

楼主(2012-12-15):
创新一个立车的滑枕结构,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新的想法。若要是有一些新型的结构想法可以给小弟推荐推荐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截面设计比较好。我想创新的滑枕结构主要是想提高滑枕的动静刚度。

网友: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方滑枕!

网友A:
行程不太长的话跟滑枕本身的结构关系不太大了,现有的滑枕多为矩形、梯形的,200X200——400X400方的不等,自身刚度应该够了,要是在装配结构上能想些办法还不错。
大的行程就得考虑滑枕自身和安装结构两方面的问题了,个人觉得刀具刚度也是个事。
大的镗床滑枕伸出的时候有用液压、机械补偿的。
滑枕自身结构感觉出路不大了,看看能否从其他方面入手。
关注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不太长的话跟滑枕本身的结构关系不太大了,现有的滑枕多为矩形、梯形的,200X200——400X400方的不等, ...

你好,我想设计的滑枕主要是应用在大型立式车床上,比一般的立车施加的载荷大许多。请问在重型机床中您有什么想法吗?还有请问您有什么关于滑枕设计的资料(文献或书籍)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