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2-12-15):
如图:要求做复合模,材料为1.2毫米冷轧板,落料冲孔成型一 次搞定。还要求那个V型的端面基本保持原来的90度。不能有圆弧或者其它变形。我做了一 套,但是没有成功,原因就是冲头容易裂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赐教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楼主这个产品首先应该分析产品的要求!
按照你的要求必须要求落料,冲孔,成型一步完成。
按照复合模的要求,实际上仍然产品应该在落料之后才能够实施成型过程,这样冲孔的凸模与冲孔凸模就有一定的干涉,而且,凸凹模的壁厚会很薄。看似乎很简单的产品,我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做跳步模由于要先做落料工序,也有困难。
是否可以设计成二步的连续模,首先冲中间的孔,然后,第二部同时加工落料与成型,这样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网友:
好久没有来了,今天上来看看,楼主这个,我相信我说的,楼主肯定想到了,传统的复合膜,冲孔下料加成型,但是1.2的料厚,确实太难加工了。不过我突然一个灵光,希望楼主可以试试,下料,成型最后冲孔,这样可能,会解决楼主一些问题吧

网友:
一副模具,维修会累死。

网友:
带上成型,一副模具不好!

楼主:
不能做级进模呀,一 顶要复合模,客户规定的。我试了,就是下模冲头喜欢裂开。我都头疼了。

网友(点评):
可以变通的啊!首先要看你的材料状态,是人工操作还是自动加工?如果是人工,就可以采用手持的二步法,一个零件冲二次!否则,有点难度!说实话,客户那应该做一些技术说明的工作!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楼主:
感谢模具小侠的回答。但是,客户不允许做跳步的,一 定要复合模。

楼主:
手持的二步法?具体怎样的啊?我设想了一个用中轴旋转的方式,你看行不?就是有两个冲头,一 个落料,一 个冲中孔和成型,两个孔的中间有一个旋转轴,落料后冲床行程上升时,带动旋转轴作180度旋转,这样,落料的孔转到另一 个冲头的下方,完成中孔和成型。看行不?旋转轴如图

网友:
落料成型冲孔复合模。模具材料用DC53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