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液压的大侠来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2-12-15):
太阳能板不用时,可以放下来。工作时再给他顶起来,如何设计这个机构,谢谢了

网友:
没有什么空间限制的话,两侧各加一个液压缸就行了,可以参考下小面包车的后门,上翻的那种
如果有空间限制,觉着伸个液压缸比较丑,可以在转轴处加液压马达,
或者两种结构结合,
再省力一点,拿根棍子一撑不就行了,嘿嘿

网友(点评):
能说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A:
一个液压缸在中间,通过杠杆作用,一根轴,两边各一轴承,升起!!下降!!罡罡滴!呵呵

网友B:
住人的集装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住人的集装箱么?

不是 里面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液压缸在中间,通过杠杆作用,一根轴,两边各一轴承,升起!!下降!!罡罡滴!呵呵

大侠,用柱塞式缸还是单活塞式液压缸,用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用柱塞式缸还是单活塞式液压缸,用哪个好

长行程用柱塞缸,短行程用活塞缸

网友:
太阳能板位置调整-电机线性驱动器

移动房屋用液压产品不合适,要配置泵站,液压控制阀和油缸。
有专用产品,DC电机线性驱动器,直流12/24V, 1:16/30减速,蜗杆线性驱动,带位置传感器,含双向极限限位(可调)。适用太阳能板开启收回及位置调整。行程:50-500mm,推、拉力:2000-5000N。
我们常用在大型农机上,网上可以查得到,安装方便,国产也有,进口的贵些,价格约3000-6000元。

电机线性驱动器用于太阳能板位置调整。

电机线性驱动器,

英德康
网站:www.indcom.com.cn

网友:
柱塞式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