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8内径用何种量具测量好?

楼主(2012-12-15):
薄壳铝件,壁厚2毫米,内孔加工后尺寸为57.8,公差为-0.02,长度3,盲孔。现在使用的是50-75两点内径尺,但测量过程中用力稍微一大,孔测下来就不对了。内径摇表(量缸表)由于1.0倒角干涉不能用。三点式内径尺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塞规只能判定是否在范围内,不能进行数字化管理。三坐标测量每次测量都不同。靠投影仪测量也不够准确。看看还有什么仪器能测量不??我现在采取的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尺寸测量的时候就用加工内孔的刀干下外圆,然后测量外圆尺寸,看看是否有误。这样间接保证尺寸。

网友A:
自己做个专用极限量规,一端是上差尺寸,一端是下差尺寸

网友B:
用气动量仪测吧,不接触产品,又有读数

网友C:
如果是批量生产,电子塞规、带表塞规、气动测头都可以

网友(点评):
3mm长。。。并且这东西也不圆,才2mm厚

网友(点评):
呵呵,2mm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三座标应该是最准的,0.02的公差应该没有问题吧,只是代价有点大,长度3太短,可以考虑下内径千分表,改造或订做一下测头,可以测这么短的孔,电子塞规是什么没见过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我们经常这么干!!!挺好的 !

网友:
三坐标都测不准就不好说了,那个测针的接触力才1N,这样都导致变形,不好处理,你问问看是否还有更灵敏的光学测头,或则精度更高的电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专用极限量规,一端是上差尺寸,一端是下差尺寸

产品要求数字化管理。所有尺寸都是数字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气动量仪测吧,不接触产品,又有读数

日本电产东测气动量仪表示测量距离短,无法准确测量内孔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批量生产,电子塞规、带表塞规、气动测头都可以

工件由于有倒角,测量距离短,普通气动量具基本上无法测量到。已经询问过日本电产东测,得到答复是基本上是不可能。使用内卡钳的话,量具误差即有0.01,也不可用。电子塞规没用过,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件由于有倒角,测量距离短,普通气动量具基本上无法测量到。已经询问过日本电产东测,得到答复是基本上 ...

贴图纸看看,最短直线部分多长?牵涉到保密不方便的话私下里给我也行。日本不做,不一定我做不了

网友D:
测高仪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图纸看看,最短直线部分多长?牵涉到保密不方便的话私下里给我也行。日本不做,不一定我做不了

图不贴了。就是一个孔口带1.0倒角的盲孔。连倒角长度为3毫米。压铸件。是一个产品的保护盖。外表面电泳处理过。

网友(点评):
那就是直线长度2毫米,我说的三种方式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高仪看行不?

分辨率小于0.005才可以。你看见过么?

网友(点评):
分辨率0.0001的测高仪早都有了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专用极限量规,一端是上差尺寸,一端是下差尺寸

0.02的公差,通止规能做出来吗?通知规的制造公差给多少?给通损吗?

网友:
我们家瑞士TRMOS 高度仪分解度0.0005  不过不嫌贵的话 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2013-04-01):
三坐标测量时都产生变形的话,使用起来也应该可以变形;可否在外面增加点刚性再三坐标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批量生产,电子塞规、带表塞规、气动测头都可以

气动量仪是最好的选择,我最小做过测量面0.4mm.你这还是问题吗?

网友:
气动量仪应该可以用,内径表也可以用,可以选择涨簧式内径表,也可以选用盲孔内径表

网友:
三坐标测量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3-05-02):
用塞规是最好的,连形位误差都测了。

网友:
三坐标测不准不是因为测力,1N都变形,你当铝件是纸糊的啊。
之所以三坐标每次测不准是因为每次测量采点不完全一样,三坐标得出的直径值,是一个拟合圆的直径(最常用算法是用最小二乘法),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平均值,测量数值和采点数量、位置都有关系。我也觉得气测头和电子塞规比较靠谱。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能通报一下吗?

网友:
用塞规测量最理想,孔的直径误差和形状误差都测了。缺点是不能读出数值,只能判定合格不合格。

网友:
带表塞规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14):
BMD的 标准塞规  有支持 盲孔的型号 ,不含倒角 孔深大于2mm就可以测量。下面附图了,可以看到 触点的中心高是1.1mm,你的3mm ,够了!QQ 1539777095 细解答!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
用卡钳。不过现在人不会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