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状铁素体,请教

楼主(2012-12-15):
请教各位大师热处理调质过程网状铁素体形成原因是什么?网状铁素体对零件机械性能有哪些影响?怎么避免热处理过程中形成网状铁素体?

网友A:
只有过共析钢才回来网状渗碳体吧?好像没网状铁素体这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过共析钢才回来网状渗碳体吧?好像没网状铁素体这类吧

我前面做了个实验,27simn880℃水淬+520℃回火后的金相组织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网友:
网状铁素体有两种,粗网/细网,解决方法有两种,高温加热/快速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