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高效镗孔

楼主(2012-12-15):
      以前在别人的厂里看人家车内孔,底孔60大,用白钢刀,一刀车到120。
    前段时间我自己试了一下,底孔50,一刀车到80,200深。车不动,一下就烧刀。
    我是用三个A的白钢刀,车床开60转,走刀量0.26,车的时候工件底孔顶着刀杆,6140车床。问一下大家,我应该用什么样的白钢刀?磨车什么角度?刀杆应该怎么做?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先多谢了。

网友:
什么材料没有说,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你可以试下机夹刀,一刀切个3mm,转速开个800~1000,进给按原来的,多走两刀,效率还高。

网友:
大哥,走刀量0.26是不行的!0.09差不多。保证铁屑的柔软性很重要

楼主:
别人车的材料是H13,走刀量差不多0.3左右。我车的是45号钢

网友(点评):
楼主在哪干活?居然还有热作模具钢h13,做压铸配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绞车,我经常这样做的,其实有点扁钻的味道。磨的时候一头磨在正面,一头磨反面,在装刀的时候你要注意 ...

绞车?那个怎么磨的 求详解,,

网友:
这不是什么高效加工方法

网友:
有杀鸡取卵的味道

网友:
那是正翻刀,白钢磨的

网友:
可以自己磨个双刃刀,普通的白钢条都可以的,要保证俩个刃都能吃一样的刀,就是说刀尖离中心一个长一个短,走刀0.3,切削速度30米每分钟。冷却充分就可以了

网友:
你所说 的方法 我以前干过  转速要低20转左右吧 走刀0.1左右

网友:
背吃刀量3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绞车,我经常这样做的,其实有点扁钻的味道。磨的时候一头磨在正面,一头磨反面,在装刀的时候你要注意 ...

请教会伤到车床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