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产品不成批量,请教机加工产品价格核算

楼主(2012-12-15):
有人知道机加工产品价格怎么核算不,因为公司产品不是批量的,一般就几件,几十件,但是规格品种比较多,合作的供应商也是长期的。拿外采成品来算,所以无法按照详细的材料成本、加工成本、运输成本、人工费用等计算的。一般我们是核算材料费、加工费,然后之间涉及的运费什么、管理费什么的根本就不好算了。
        另外外发机加工的加工费又怎么计算合理点?

网友:
机加工工时的话,我以前在厂里有做过,具体不太记得了,一般工厂都有设置好的表格啊,按工艺、工序来算啊,车钻孔啥的,像你说的批量少种类多就加个系数,扯平来算,要不然谁算得那么准啊

网友:
同求!机加工价格大家都说很透明,我看很不透明。

网友:
机械加工件加工价格很难准确的定个价格,一般我们都是材料费+工时费+管理费+利润+税费,给客户报一个价格!但是这样报价需要一个对所加工工件要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要不报的价格不是自己不合适就是把客户给吓跑了!

网友A:
好像有个价格表的,根据工艺需求,车 xx/小时,铣 xx/小时,CNC xx/小时,等这样计算的,我平时设计了零件,作估价就按照这个来算,
档次不同的加工商,价格表也不一样

网友:
我们一般计算材料费+各工种工时定额+热处理、表面处理+部分税费+利润。再根据零件的复杂程度及数量上下调整一下报价。

网友:
我所在的那个机加小厂就是做种类繁多,数量少的业务。通常焊接,组装,我们都做。直径小到2mm,大到630mm。
这样做机加工累死。也挣不了多少钱。

网友B:
一般还有 精度  和加工难度之内的价格 之说的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价格表的,根据工艺需求,车 xx/小时,铣 xx/小时,CNC xx/小时,等这样计算的,我平时设计了零件, ...

大侠能否学习下?我上海的。关键是一件活需要用到什么设备,该设备需要加工多少时间还有辅工多少很难达成一致。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靠经验,我公司对就有个钻石刀具加工的加工厂,有零件加工会亲自过去跟别人沟通,对基本的加工工艺价格,时间,算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点评):
达不成一致,但有个行业价格的,普车40块一小时,普铣60块,CNC是100块,快走丝割120,磨是80吧,我要看一下别人报价表,记太清楚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一个工序一个工序的算

网友D:
按系数提吧,可以根据加工难度、量等,管理成本什么的进系数里吧,然后就是各种处理费用如热处理、镀锌镀鉻等等,税费,人工调试、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系数提吧,可以根据加工难度、量等,管理成本什么的进系数里吧,然后就是各种处理费用如热处理、镀锌镀鉻 ...

像热处理、表面处理之类的都是透明的,就是除此之外的其它费用不去好算的,那个系数在多少比较合理?

网友:
单件小批量算太细了没用,各地标准都不一样,变量太多,只能估个大概

网友:
现在大点的成套设备,直接按多少钱一吨材料来算了。

网友: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核算标准。比如,我们这里,车工一小时20,加工中心,一小时35.。。。。。。。
你按工艺流程,计算成本!

网友:
材料费+各工种工时定额+热处理、表面处理+部分税费+利润

网友:
越说越杂了。我看着都头疼。一般我算这个都是按小时,一般用10个小时我都按13或15个小时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否学习下?我上海的。关键是一件活需要用到什么设备,该设备需要加工多少时间还有辅工多少很难达成 ...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热处理、表面处理之类的都是透明的,就是除此之外的其它费用不去好算的,那个系数在多少比较合理?

太多了,一般你们自己有个预期值她,慢慢找吧,型材的锯焊0.3-0.5大小难易都不一样。板材的下料或钻孔什么的1-1.5,大小也不一样的呵呵,铣削1.4-1.8.磨削2-2.5,线切割2.5那样,齿轮链轮之类的也不一样,可以到3-3.5什么的,还有一些龙门费用、大型加工中心可以按面积、工时等吧

网友:
决定工件加工成本的几个方面:1.材料(包括热处理要求) 2.加工工艺 3.数量(也直接影响工艺选择)4.工时(复杂程度)5.精度 6.表面要求 7.其它(包装及运费,是否含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有 精度  和加工难度之内的价格 之说的把

是的,精度、公差不一样工时也不一样,定额肯定会有所不同

网友:
多找几家加工商报一下细分报价,再参考对比一下

网友(2013-01-15):
这个让我头疼很久了,每次都感觉是在乱猜,在糊弄人。

网友:
材料费和处理费好算,就是工时费个地区不一样。我们沧州这边cnc每小时30元左右,加工中心还要高些